关于verilog中的数据反馈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晚生目前写代码遇到一个问题,很头疼,不知如何解决,还请明示:
我用一个ram作转发操作,目前的思路是,
用一个含有7个reg的memory依次记录每条数据写入ram的地址头,然后再通过这些地址头去寻址读取数据,但是读取完成之后我想反馈给memory说我这个地址用好了,不再需要了,以免以后做轮询的时候再次读取这个地址,请问这个反馈怎么做才好?
我之前的做法是把reg中的8'hff地址作为标志地址,初始化或者是完成读取之后就令reg的值为8'hff,但是这么做的问题就在于,我在两个always块中都对这个reg赋值了,以此发生了错误。
请问各位大侠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反馈吗?急盼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简而言之就是说,

我在一个状态机里面把memory中的reg赋了值,在另外一个状态机中,我调用了这个值,调用完成之后,想立马把这个reg拉高,但是不影响其他reg的值,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无代码 无 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呀,由于牵涉到的状态机太多,不好贴代码,不好意思呀,不过由于我的memory有写状态机和读状态机的触发作用,所以遇到了一些困难,我现在将触发条件改为了两个计数器,然后比较他们的值,问题应该就已经解决了~

网友:
直接设置状态标志,该状态标志有效,该MEMORY地址不轮询,无效这轮询。初始化标志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可以的,谢谢斑竹,我后来思路又绕回来了,应该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