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

楼主:
此书第14页说:“假设Vgs=Vth时,NMOS衬底反型,那么栅氧化层电容Cox引起的反型电荷密度正比于Vgs减Vth”。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反型电荷密度正比于Vgs减Vth,而不是正比于Vgs?

网友:
你这是微电子的知识领域,这里大多数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领域。

其实要说的话书上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VTH相当于是基础,或说是海平面,VGS和VTH的差才决定其输出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还VGS小于VTH,那不管VGS有多么的大,也不会产生沟道,即不会产生反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