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LINK仿真正常,脱机后有问题。

楼主:
我用ST-LINK仿真STM32F101VCT6, 仿真一切正常, 功能都正常, 用无线模块传输图像数据, 也很正常, 但脱离仿真器后, 其它功能都对, 就是传输的图像数据有错误了, 无法得到正确的图像, 好像是丢了少量字节, 这是什么原因呢 ? ? ?  为什么仿真时传输的就很好呢 ? ? ? 几乎不发生错误, 脱机之后就不行了呢 ? ? ?

        是时序上有什么差异吗 ? ? ?  还是ST-LINK有什么特别之处,

    请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
对比下得到的数据啊.无线模块和仿真器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使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整个系统运行速度较低,如果脱离仿真器,系统就开始全速运行了,其运行速度比仿真过程中快很多,请注意时序。

网友:
时序问题

这回对了,无线传输正确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就是时序问题,仿真时ST-LINK运行的慢 !!!!!!!!!   脱机后STM32F101VCT6运行得快,导致脱机后个别图像字节读的有错误,加入延时就好了。也就是几个微秒级的数量。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