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蓓特STM32 v100 显示ulink2

楼主: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里选择了Use: ULINK ARM Debugger选项,那么就可以打开Settings对话框设置了。单击Settings按钮

板子上LPC214X芯片被挂掉了标识,请问是否芯片被换了?

firmware 是v1.42?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请以附件形式上传,百度图片不让外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重新上传完了,我是新人,请多给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