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3 IO的状态

楼主:
看datasheet上说All GPIO pins are tri-stated by default。请问这个tri-stated是一个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datasheet上说All GPIO pins are tri-stated by default。请问这个tri-stated是一个什么状态?

第三态

相当于悬空吧

网友:
三态,状态不确定。可能为高电平可能为低电平,可能为中间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