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ram中调试和运行程序啊?

楼主:
lm3s9b92的芯片

我参照论坛里面的帖子,linker没动,startup.s也没动。就添加了一个ini脚本文件,结果还是不行。

脚本文件内容如下:

Load blinky.AXF incremental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E000ED08,0x20000000);
 SP = _RDWORD(0x20000000);
 pc = _RDWORD(0x20000004);
}

Setup();
g,main

网友:
1.Options for target->target 选项卡下,将IROM1地址空间设在RAM段内(如起始地址0x40000000,大小0x8000),将IRAM1地址空间设在剩余的RAM段内(如起始地址0x40008000,大小0x2000)。注意:确保程序大小小于设定的RAM空间,如果程序太大,超过RAM地址范围,则无法装载运行。
2.Options for target->Debug 选项卡下,选择ULINK等硬件调试器,同时在Initialization file下导入RAM初始化文件RAM.ini(见附件)。此文件用于装载目标文件到RAM中,并赋给程序运行的初始指针。具体代码如下:
FUNC void Setup (void) {
// Program Entry Point
  PC = 0x40000000;
}
LOAD .\NorFlashMain.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g, main
3.编辑RAM.ini,修改 “LOAD .\NorFlashMain.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语句中的红色字体部分,将需要导入的文件名改为当前项目生成的目标文件名。当前项目生成的文件名在Options for target->Output中可设定。
4.确保程序运行后,中断向量REMAP到RAM。在旧的Startup.s下,是通过在target.c文件中设定的。代码如下:
#ifdef __DEBUG_RAM
  MEMMAP = 0x2;   /* remap to internal RAM */
#endif
#ifdef __DEBUG_FLASH
  MEMMAP = 0x1;   /* remap to internal flash */
#endif
此时,只需要在Options for target->C/C++选项卡下的Define栏中,填写__DEBUG_RAM即可。
如果是用新的KEIL自动生成的startup.s,则无需做任何处理。
5.如果在Options for target->Linker选项卡下的Misc controls中定义有程序入口地址(如--entry 0x00000000),则应修改为相应的--entry 0x40000000.

网友:
按你说的还是不行
第四部是在哪改?我在blinky.c下面添加还是不行
第五步像我这个不用改吧?
LR_IROM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code and the size.
    ;
    ER_IROM 0x00000000 0x000040000
    {
        *.o (RESET, +First)
        * (InRoot$$Sections, +RO)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data area.
    ;
    RW_IRAM 0x20000000 0x00018000
    {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n order to use IntRegister().
        ;
        ;* (vtable, +First)
        * (+RW, +ZI)
    }
}

网友:
老是调到fault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  很详细  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