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1-12-28):
求教:地址分配问题
协调器a有3个子路由器r1,r2,r3(最大子路由数),如果子路由器r1坏掉了,更换一个新的路由器r4,希望r4以协调器为父节点,如何实现?当前情况是协调器a的子路由器的地址已经分配完了,但是实际当中只有两个子路由器。
路由器
问题
如何

网友A(2012-01-30):
先做个实验用抓包器抓一下:
当r4加入网络时,查看coordinator发出的beacon包,检查其中的router capacity位是否为1?
如果为0,说明r1掉线时,coordinator端的maxRouter计数没有更新,你得确保r1掉线超过45秒,(3个link status的时间),如果超过45秒后再加入r4,这一位还是0,说明是stack bug。

网友B:
人家讲的是07stack的, 如果不是07stack是没有link status的。
你自己全部重新start network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