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nvas的strings中如何换行

楼主:
请教各位:

在canvas控件中,如何实现字符串换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Grlib 中写字符串的函数没有这个功能吗?
那可能需要你自己改进一下。

网友:
每一行写一次,ti是这样做的

网友:
例子上是直接调用一个响应函数,用GrStringDraw函数一行一行写。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方便换行的方法呢。

网友:
要不自己改写一下函数,遇到换行符Y地址加行高,记得进行高度溢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