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196KC汇编语言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 Segment type: Internal processor memory & SFR
; segment INTMEM

ZERO_REG:       dw 0FFFFh       ; DATA XREF: start+17Fr start+1A5r ...          //Error[48] gsp.asm(26,0): No segment declaration
                                        ; Zero register
                db 0FFh                                                                                                    //Error[22] gsp.asm(28,16): Illegal instruction
                                                                                                    //Error[20] gsp.asm(28,16): Extra characters on line
INTMEM_3: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18w start+2EDw ...
INTMEM_4: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4BE0r ROM_5A5F+4w ...
INTMEM_6: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5A5F+1w ROM_5A6A+1w ...
                ;db 0FFh
INT_MASK: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9w ROM_2500+2AD6w ...
                                        ;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INT_PEND: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5w ROM_2500+2AD0w ...
                                        ;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INTMEM_A:       db 0FFh                 ; DATA XREF: ROM_5A5F+4r ROM_5A6A+4r ...
INTMEM_B: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12w start+15w
INTMEM_C:       dw 0FFFFh               ; DATA XREF: ROM_2500+2A8Dw
                                        ; ROM_2500+2C5Ew ...
INTMEM_E:       db 0FFh                 ; DATA XREF: start+27w start+2Aw ...
IOPORT1:        db 0FFh                 ; DATA XREF: ROM_248D+Bw ROM_24F1+3w ...

用project-96编译时在汇编开头出现错误,如上面注释,请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是用hex反汇编过来的代码,编译的时候是不是要处理一下,我对80C196KC不熟悉,哪位大哥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
用hex文件反汇编过来的asm文件需要如何处理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

用hex文件反汇编过来的asm文件需要如何处理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