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计数1HZ的方波不准哟?

楼主:
我使用的是C8051F120,我使用了两种方法来测1HZ的方波的偻,感觉第测一次就记了1-10个下降沿了(我是用12864屏显示的,能看到记数值)这是神马原因?我的硬件是这样设计的:在计数端口接了一个1K的上拉电阻,不知道跟硬件有没系没?
以下是我用定时器2来做计数功能的代码,求教

#include "pcf8563.h"
#include "myfun.h"
#include "FunctionLcd.h"
#include "intrins.h"

//========================//
unsigned char a[100]="matrix display                                              ";//屏幕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16 MHz
// oscillator as its clock source.  Also enables missing clock detector reset.
//
//-----------------------------------------------------------------------------
void OSCILLATOR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7;
for(i = 0; i<3000; i++);
while(!(OSCXCN & 0x80));
OSCICN = 0x88;
}

//-------------------------------------------------------------------------
//函数名称:      PORT_Init ()
//函数功能:      端口初始化;使能交叉开关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全局变量引用:  无
//调用模块:      无
//----------------------------------------------------------------------

void PORT_Init (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XBR0 = 0x04;         //TX0 RX0
XBR1 = 0x20;         //        定时器2配置到端口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P7MDOUT  =0xff;                        //12668数据端
P2MDOUT  =0x3f;
}

void Timer2_Init(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TMR2_PAGE;                // Set SFR page

TMR2CF &= ~0x18;                    // Timer2 uses SYSCLK/12

TMR2L = 0;
TMR2H = 0;

TMR2CN = 0x06;                      // Enable Timer2 in auto-reload mode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void group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char *DigitArray)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b / 10)
{
DigitArray = b % 10 + '0';
b /= 10;
i ++;
}
DigitArray = b % 10 + '0';
}

void main()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关看门狗
OSCILLATOR_Init();
PORT_Init();
Timer2_Init();

EA=1;
        SP=0x60;
LCDBUS=0xff;    // 初始化接口
RW=1;
E =0;
initLCM();
        while(1) //循环
        {
unsigned int temp1, temp2;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TMR2_PAGE;                // Set SFR page

temp1 = TMR2H;                     //计数器的高8位
temp2 = TMR2L;                     //计数器的低8位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Counter = (temp1 << 8) + temp2;    //计数值
group(Counter, a);                  //把计数值存储到字符串数组里面
PrintASCII(0,0,a);                  //把屏幕信息显示到屏幕上
delayms(1000);
}
}

网友:
问题找到了,今天跟老师查了一天的原因,从端口的配置,到定时器的配置,再到仪器,最后发现是自己的信号发生器有问题,是学校给的信号发生器的问题,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们现在用的仪器是多么的古老,哎,学样穷呀,真是纠结了我这么多天,还以为是自己把端口烧了

对于楼友说的提问的建议,我会好好改善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