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
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控的项目,主要是控制电机在一定的时间做正反转,不过里面有一个算法,主要是计算太阳位置的,选型用的是ARM7的LPC2103,样机做出来了,用它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正反转,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单片机会复位,有时候还会死机,现在很发愁,虽然现在做了一些抗干扰的措施,但是还是会有偶尔的复位,让人纠结,不知道那位前辈有做过工控的,对于单片机的选型给予建议,十分感谢!现在想准备换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控的项目,主要是控制电机在一定的时间做正反转,不过里面有一个算法,主要是计算太阳位置的,选型用的是ARM7的LPC2103,样机做出来了,用它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正反转, ...

电机启动时发生的话,查查看看是不是单片机电源受干扰的原因,看看纹波那些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
工业控制抗干扰来讲,比如选择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比较好。不过建议你可以用FPGA或CPLD来搞,可靠性更高!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很多单片机都用的挺多的
我们导师公司一般用NXP的和瑞萨
以前实验室做的项目都是A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控制抗干扰来讲,比如选择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比较好。不过建议你可以用FPGA或CPLD来搞,可靠性更高!

之前我们的老师也是说工业环境中,用FPGA/CPLD比MCU稳定,可靠性高。

网友:
瑞萨
富士通之类的估计好。

网友:
自己按自己的具体要求做一片比较好

网友:
LPC的抗干扰非常不好,特别是做电源,电机控制,不要选LPC的,工业控制PIC的首选,430也非常好,如果要32位的,STM32好。LPC的以出产品的话,一定要买好的电源,干扰都是从电源和地进入的,在地线上加电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控的项目,主要是控制电机在一定的时间做正反转,不过里面有一个算法,主要是计算太阳位置的,选型用的是ARM7的LPC2103,样机做出来了,用它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三相交流同步电机的正反转, ...

我用的LPC2366电源电压稍高0.2就不行了。楼主这个可能也是电源电压的问题;LPC的可能是不能这么用吧,LPC确实在工控中常用,不过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弄,也想知道。

网友:
用STC可以嘛。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个人建议这种简单的电机控制选用8位的MCU产品就可以了

电机控制领域建议可以考虑英飞凌的XC836和XC866的产品,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拿来就能直接用。

网友:
端口最好用隔离的,电源也用隔离的,这样在传导上干扰断绝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启动时电机的较大电流对电源的影响吧,电源要尽量的"干净"啊

网友:
若是电机启动启动时出现芯片复位情况,一定是电源受影响,可为芯片采用独立电源,外加一个较大的电容用于滤波。保证芯片供电电源稳定。用任何芯片都得保证必要的使用环境,系统才能稳定可靠。

网友:
简单的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