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单层菜单翻滚的实现

楼主:
在很多项目中我们都需要菜单,特别是多层菜单应用比较广泛,但是写一个能够很方便移植的多层菜单非常麻烦,我们这里就先研究一下单层菜单的翻滚的实现方式。

下面就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此菜单的具体实现方法:

1. 假设本菜单使用在128*64的点阵LCM上。

2. 菜单显示为3行,一行为菜单项目名称。

3. 菜单选择项反白显示。

4. 一个采用5个按键:UP,DOWN,OK,LEFT,RIGHT。及上、下、左、右和确定键。

那么菜单可能产生的效果应该有以下18种情况:

        从上面的图不难看出,8个菜单项,每次显示3项,最多有6种可能,而每一只种又有3种光标显示,所以一共就有18中显示状态。那么如果我们要通过上下按键来实现这几种菜单的显示,我们就必须找到它们之间的规律。认真看看图,看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开动你的大脑吧!!!!!!!!

下面把它们的规律找出来:

1.横着3项菜单内容相同,只是光标位置不同,所以我们把横着相同的用页表示,一共分为6也Page = 0~5。

2.竖着6项光标相同,一共有3种可能,用Cursor = 0~2表示。

我们把每个菜单Page和Cursor已经这两个参数的和Sum表示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完全掌握它们的所有规律的了。。。。。。。。。

我们可以看出Sum相同的菜单,其光标位置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只有控制好Cursor和Page两个变量就可以实现菜单的翻滚了。。。。。。

很多网友不太理解菜单的翻滚方式,这里

特做了两个简单的动画,一个上一直按上键,一个是一直按下键的动画,其他按键方式内同。。。。。。。。。。

上键

下键

网友:
有了上面的理论基础,下面的代码实现并不难:

1.定义菜单结构体:

// 菜单参数

  1. typedef struct _MENU_PRMT
    {
         uint8 Cursor;             // 光标值(当前光标位置)
         uint8 PageNo;             // 菜单页(显示开始项)
         uint8 Index;             // 菜单索引(当前选择的菜单项)
         uint8 DispNum;             // 显示项数(每页可以现在菜单项)
         uint8 MaxPage;             // 最大页数(最大有多少种显示页)
    } MENU_PRMT;

extern MENU_PRMT MenuPrmt;

  1. // 菜单执行
    typedef struct _MENU_TABLE
    {
         uint8 *MenuItem;            // 菜单项目名称
         void (*ItemHook)(void);                    // 要运行的菜单函数
    } MENU_TABLE;

2.菜单项定义 MENU_TABLE MMenu[M_MENU_NUM] = // 管理菜单 { {"1.时间设定 ", App_SetClock}, // 时钟设置 {"2.系统参数 ", App_SetSysPrmt}, // 参数设置 {"3.教学参数 ", App_SetTeachPrmt}, // 教学参数 {"4.下载参数 ", App_DownloadPrmt}, // 下载参数 {"5.清除存储 ", App_ClearStorage}, // 清除存储 {"6.校对速度 ", App_ProofSpeed}, // 速度校对 {"7.退出管理 ", App_ExitMenu}, // 退出管理 {"8.其他设置 ", App_Other}, // 其他设置 }; 3.初始化菜单参数 /************************************************************************************** * FunctionName : AppMenuPrmt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菜单参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MenuPrmtInit(void) { MenuPrmt.Cursor = 0; // 光标清零 MenuPrmt.PageNo = 0; // 页清零 MenuPrmt.Index = 0; // 索引清零 } 4.菜单显示设置 /************************************************************************************** * FunctionName : App_MenuSet() * Description : 设置菜单显示 * EntryParameter : num - 页菜单显示项,page - 最多页数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_MenuSet(uint8 num, uint8 page) { MenuPrmt.DispNum = num; // 页最多显示项目数 MenuPrmt.MaxPage = page; // 最多页数 } 5.菜单显示 /************************************************************************************** * FunctionName : App_MenuDisplay() * Description : 显示菜单 * EntryParameter : page - 显示页,dispNum - 每一页的显示项,cursor - 光标位置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_MenuDisplay(MENU_TABLE *menu, uint8 page, uint8 dispNum, uint8 cursor) { uint8 i; for (i=0; i 本帖最后由 zhaojun_xf 于 2012-1-4 07:42 编辑 ]

网友:
来做个板凳

网友A:
以上意见实现了,单层菜单的滚动效果,思路非常简单,实现也很容易。有了上面的单层菜单实现的基础,要实现多层菜单就不难了,只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1.实现菜单的上下层切换连接,也就是说在菜单中定义两个函数指针,一个指向上层菜单(父菜单),一个指向下层菜单(子菜单)。

2.从上层往下层移动时需要保护好上层菜单的参数不变,而从下层往上层时,应该清零下层菜单参数,以便下次进入下层菜单时从,下层菜单的起始处开始。

3.一个菜单定义一个结构体,保证参数便于存储,保存状态。

网友:
一般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是这样的
page0:
光标1->2->3    光标到3后按down键,翻页
page1:
光标4->5->6    光标到6后按down键,翻页
page2:
光标7->8->9    光标到9后按down键,翻页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大力支持,以后希望有更多的知识共享,我也争取可以发表自己的一点小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这种分页显示效果并不连贯,手机一般都是我这样分页显示的

网友:
mark一下,等等慢慢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非常感谢,求之难得的好贴

网友:
非常感谢,难得的好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贴出的程序很详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但是就是最后我有点没看明白,你能给我讲讲吗?主要是这一段
        if (SysPrmt.KeyValue != KV_NO)                                                                                        // 有按键
        {
                if (App_MenuMove(SysPrmt.KeyValue) == 0x00)                                                                // 菜单移动
                {
                        LCMClearScreen(LCM_WHITE);                                                                                // 清屏
                        MMenu[MenuPrmt.Index].ItemHook();                                                        // 执行相应项
                }

                SysPrmt.KeyValue = KEY_NO;                                                                                        // 清除按键值
        }

网友:
如果楼主  拍个视频,能够看下LCD上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判断是否有按键,有按键相应菜单移动,如果是OK键,返回0x00,清屏,执行选择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能把你的这两个LCD驱动函数贴给我吗?我调了好久就是不能滚动,键值都能正常获得。所以我觉得是我的LCD驱动函数和你那程序不匹配
就是这两个函数(LCMDisplayStrRvs(0, (i+1)*2, menu[page+i].MenuItem); // 反白显示菜单项
                                 LCMDisplayStr(0, (i+1)*2, menu[page+i].MenuItem);         // 显示菜单项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同显示屏,显示代码是不同的,你只要保证你的显示函数可以实现这样的显示功能,就一定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拍视频的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调单级菜单很久了,程序正常调通了,但显示和反白显示都正常,但是却不能正常滚动、、、、真的快要崩溃了。我急需楼主你给我指点迷津,麻烦你了!现在我把我的菜单函数和按键函数贴出来,希望楼主你帮帮我看看
键盘扫描如下:
/*************************************************
MCU:***********LAUNCHPAD(MSP430G2553)************
MODULE:********KEY_OPER.c************************
FUNCTION:*******独立键盘,完成相应功能************
DESIGNER:*******张涟棋****************************
DATE:***********2012-10-10************************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st;
//unsigned char Key_ValF=0,Key_ci=0;
#define  uint8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ey_flag;         //按键是否已放开:1--是,0--否
//功能键定义区
#define KV_NO      0          // 无
# define UP        1
# define Down      2
# define Enter     3
# define Esc       4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 = n;i > 0;i--)
      for(j = 100;j > 0;j--)
         _NOP();
}

void KEY_Port_Init()
{
   P1DIR &= ~(BIT1+BIT2+BIT3+BIT4+BIT5);//12345输入方向
   P1REN |= BIT1+BIT2+BIT3+BIT4+BIT5;//12345上下拉电阻使能
   P1IE |= BIT1+BIT2+BIT3+BIT4+BIT5;//12345使能中断
   P1IES |= (BIT1+BIT2+BIT3+BIT4+BIT5);//12345上升沿触发
}

/**************************************************************************************
* FunctionName   : Menu_KeySan()
* Description    : 获取按键值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返回按键值
**************************************************************************************/
/*uint8 Menu_KeySan(void)
{
uint8 key = KV_NO;

key = test;                               // 获取按键
if (key != KV_NO)
{
     //BuzzerSound(1);                       // 有键按下,响一声
        while(key != KV_NO)                   // 等待按键释放
  {
      key_flag   = 1;        // 设置key_Flag标识;
  }
}

return key;
}*/

#pragma vector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port()
{
  unsigned char Key_Num;
  Key_Num = P1IFG;

  switch(Key_Num)//判断哪一位按键触发的中断
  {
  case BIT1:test=0; delay_Nms(10);break;//do {P1OUT &=~BIT0;}while(!(P1IN&BIT1));break;//检测松手P1.1
  case BIT2:test=1; delay_Nms(10);break;//do {P1OUT &=~BIT0;}while(!(P1IN&BIT2));break;//P1.2
  case BIT3:test=2; delay_Nms(10);break;//do {P1OUT |=BIT0;}while(!(P1IN&BIT3));break;//P1.3
  case BIT4:test=3; delay_Nms(10);break;//do {P1OUT &=~BIT0;}while(!(P1IN&BIT4));break;//P1.4
  case BIT5:test=4; delay_Nms(10); break;//do {P1OUT &=~BIT0;}while(!(P1IN&BIT5));break;//P1.5
  }

  /*for (i=test*2;i>0;i--)//仅仅检测键盘使用,调其他程序屏蔽此段
  {
     P1OUT ^=BIT6;//
     delay_Nms(500);
  }*/

  delay_Nms(5);
  P1IFG=0;
  //Key_ValF=1;
  //Key_ci++;
  key_flag   = 1;
}

菜单实现如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_MENU_NUM 8
#define  PAGE_DISP_NUM  4
uchar key_val;
// 按键值定义
#define KV_NO                      0          // 无
#define KV_UP                      1          // 上
#define KV_DN                      2          // 下
#define KV_MD                      3          // 中
#define KV_LF                      4          // 左
#define KV_RT                      5          // 右

typedef struct _MENU_PRMT
{
     uchar Cursor;             // 光标值(当前光标位置)
     uchar PageNo;             // 菜单页(显示开始项)
     uchar Index;             // 菜单索引(当前选择的菜单项)
     uchar DispNum;             // 显示项数(每页可以现在菜单项)
     uchar MaxPage;             // 最大页数(最大有多少种显示页)
} MENU_PRMT;

MENU_PRMT MenuPrmt;//extern

/**************************************************************************************
* FunctionName   : Menu_Null()
* Description    : 空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Menu_Null(void)
{
    ;
}

// 菜单执行
typedef struct _MENU_TABLE
{
     uchar *MenuItem;            // 菜单项目名称
     void (*ItemHook)(void);                    // 要运行的菜单函数
}MENU_TABLE;

MENU_TABLE        MMenu[M_MENU_NUM] =                                                                           // 管理菜单
{
        {"1.时间设定      ", Menu_Null},                                                           // 时钟设置
        {"2.系统参数      ", Menu_Null},                                                   // 参数设置
        {"3.教学参数      ", Menu_Null},                                                   // 教学参数

        {"4.下载参数      ", Menu_Null},                                                   // 下载参数
        {"5.清除存储      ", Menu_Null},                                                   // 清除存储
        {"6.校对速度      ", Menu_Null},                                                   // 速度校对
        {"7.退出管理      ", Menu_Null},                                                           // 退出管理
        {"8.其他设置      ", Menu_Null},                                                           // 其他设置
};
/**************************************************************************************
* FunctionName   : AppMenuPrmt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菜单参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MenuPrmtInit(void)
{
    MenuPrmt.Cursor  = 0;                                                                                 // 光标清零
        MenuPrmt.PageNo         = 0;                                                                                 //        页清零
        MenuPrmt.Index   = 0;                                                                                 //        索引清零
}

/**************************************************************************************
* FunctionName   : App_MenuSet()
* Description    : 设置菜单显示
* EntryParameter : num - 页菜单显示项,page - 最多页数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_MenuSet(uint8 num, uint8 page)
{
        MenuPrmt.DispNum = num;                                                                             //        页最多显示项目数
        MenuPrmt.MaxPage = page;                                                                         //        最多页数
}

/**************************************************************************************
* FunctionName   : App_MenuDisplay()
* Description    : 显示菜单
* EntryParameter : page - 显示页,dispNum - 每一页的显示项,cursor - 光标位置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_MenuDisplay(MENU_TABLE *menu,  uint8 page, uint8 dispNum, uint8 cursor)
{
    uchar i;

        for (i=0  ; i             if (cursor == i)
                {

                  photodisplay(2, i+1, 5); // 反白显示菜单项

                }
                else
                {
                    LCD_12864_string( i+1,3, menu[page+i-1].MenuItem);         // 显示菜单项
                }
        }
}

/**************************************************************************************
* FunctionName   : App_MenuMove()
* Description    : 菜单移动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有确认返回0,否则返回1
**************************************************************************************/
uint8 App_MenuMove(uint8 key)
{
    uint8 rValue = 1;

    switch (key)
        {
            case KV_UP:                                                                                                    // 向上
                    {
                        if (MenuPrmt.Cursor != 0)                                                         // 光标不在顶端
                                {
                                    MenuPrmt.Cursor--;                                                                 // 光标上移
                                }
                                else                                                                                                 // 光标在顶端
                                {
                                    if (MenuPrmt.PageNo != 0)                                                 // 页面没有到最小
                                        {
                                            MenuPrmt.PageNo--;                                                         // 向上翻
                                        }
                                        else
                                        {
                                            MenuPrmt.Cursor = MenuPrmt.DispNum-1;                 // 光标到底
                                                MenuPrmt.PageNo        = MenuPrmt.MaxPage-1;                 // 最后页
                                        }
                                }
                                break;
                        }

                case KV_DN:                                                                                                    // 向下
                    {
                                if (MenuPrmt.Cursor < MenuPrmt.DispNum-1)                // 光标没有到底,移动光标
                                {
                                    MenuPrmt.Cursor++;                                                                 // 光标向下移动
                                }
                                else                                                     // 光标到底
                                {
                                    if (MenuPrmt.PageNo < MenuPrmt.MaxPage-1)            // 页面没有到底,页面移动
                                    {
                                        MenuPrmt.PageNo++;                                                         // 下翻一页
                                    }
                                    else                                                 // 页面和光标都到底,返回开始页
                                    {
                                        MenuPrmt.Cursor = 0;
                                        MenuPrmt.PageNo = 0;
                                    }
                                }
                                break;
                        }

                case KV_MD:                                                                                                    // 确认
                    {
                        MenuPrmt.Index = MenuPrmt.Cursor + MenuPrmt.PageNo;      // 计算执行项的索引
                                rValue = 0;
                        break;
                        }

                default:break;
        }

        return rValue;                                                                                                    // 返回执行索引
}

/**************************************************************************************
* FunctionName   : App_ManageMenu()
* Description    : 管理菜单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_ManageMenu(void)
{
        LCD_12864_string(1, 1, " -= 管理系统 =- ");                                                        // 菜单标题显示
        App_MenuSet(PAGE_DISP_NUM,M_MENU_NUM-PAGE_DISP_NUM+1);                                // 页显示3项,7个菜单项5页显示
        App_MenuDisplay(MMenu, MenuPrmt.PageNo, MenuPrmt.DispNum, MenuPrmt.Cursor); // 显示菜单项

        //if (test != KV_NO)  // 有按键

      if(key_flag==1)
      {

        {
                if (App_MenuMove(test) == 0x00)                                                                // 菜单移动
                {
                       Clear_GDRAM();                                                                                // 清屏
                        MMenu[MenuPrmt.Index].ItemHook();                                                        // 执行相应项
                }
                key_flag=0;
                test = KV_NO;                                                                                        // 清除按键值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儿是主函数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KEY_OPER.c"
#include "mokuai_12864.c"
#include "Menu_function.c"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t_port();
   lcdinit();
   KEY_Port_Init();//中断方式
   AppMenuPrmtInit();

   P2DIR |= BIT3;//LCD供电
   P2OUT |= BIT3;
   _EINT();//全局中断使能

   App_ManageMenu();
      while(1);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程序太长,这样看是看不错问题的。主要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1. 是否有按键按下;
2. 按键值是否传递到菜单中;
3. 显示项值是否变化了。

最后注意以下,你的菜单管理函数怎么在while之前?难度你是通过中断显示的?如果不是必须在while里边调用菜单管理函数,否则按键按下,并传递到显示项中,但由于没有运行菜单管理,无法实现菜单的滚动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按你说的修改了后菜单已经能滚动了,但还是有一些小问题,我再好好修改哈!谢谢你哈!对了,楼主你能加我为QQ好友吗?以后有问题还向你请教,希望你不介意!我的QQ:17190974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加了你的QQ,不过希望有问题就在论坛发帖,可以帮助其他网友一起成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蒽、好的  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的菜单能翻滚了 但是翻滚的不正常、很乱,我分析排除错误后发现是显示菜单和反白显示函数的问题,所以能不能麻烦楼主你把你这个程序对应的这两个LCD显示函数(   LCMDisplayStrRvs(0, (i+1)*2, menu[page+i].MenuItem); // 反白显示菜单项,, LCMDisplayStr(0, (i+1)*2, menu[page+i].MenuItem);      )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18种情况 中的界面变化顺序做个标号啊!,我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顺序是从左往右,从上到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现是上,下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下键翻滚菜单,OK键(中间键)是执行菜单。。

网友:
如我一直按向下键,第一排,123,再按就是到第二排左边第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错误,如果到了123,光标在第3上面,再下翻,应该是234,光标不动,在第4个上面。。。光标先是下移,移到最后一行,光标不动,菜单上移;反之,光标上移,移到最上一行,光标不动,菜单下翻,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机菜单,很类似的。。。。。。。。。。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 好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单显示那里,for(i=0;那里缺了点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论坛的代码编辑问题,实际上是有的,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

网友:
太棒了,飞非常感谢共享

网友:
我现在正要做LCD多层菜单的设计,想请问你我的LCD布局是这样的

             MainMenu--------标题
           System Info
           Detail    Info
EXIT                        CANCEL

我光标要怎么样才能反显“EXIT”或“CANCEL”???

网友:
单独写,这里只讲了菜单翻滚。。。

网友:
那就是说 要分别 找出 LCD的地址 然后再写字符。。。。

网友:
像这种没有规律可循,不规范的LCD布局。。有什么好的显示方法

网友:
根据楼主的方式,已经顺利实现,谢谢楼主!这种菜单翻滚的方式很容易实现,也很好理解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后面的有关按键的部分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小弟初学,看到这贴感觉好高深,没看明白,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辛苦奉献,本篇很实用,思路很好,真的很仔细很细心为大家,为楼主点个赞!!!!

网友:
刚刚接到任务,写一个lcd的多层显示,正没有头绪,找到楼主的帖子,非常赞,一定好好研究,希望遇到问题能有楼主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可惜不懂C,只能看懂一点汇编程序。

网友:
哈哈,有意思,谢谢楼主!请问有完整的代码附件吗????

网友:
新技能get√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资源,好楼主,学习学习,真心希望电子工程世界这个论坛越来越好,希望大家都能来支持楼主

网友:
为什么只能看到一部分呢?

网友:
楼主你好 最近在研究这个  能不能发一下你的液晶驱动呢 非常感谢
397618185@qq.com

网友:
时隔这么多年楼主的帖子魅力依然不减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意见实现了,单层菜单的滚动效果,思路非常简单,实现也很容易。有了上面的单层菜单实现的基础,要实现 ...

很厉害

网友:
谢谢版主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贴出的程序很详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但是就是最后我有点没看明白,你能给我讲讲吗?主要是这一段 ...

能问一下,你说的看不明白的那些代码是在哪的,为什么我找不到,也没看见有附件啊

网友:
楼主可以贴出源码吗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