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越高 功耗越大?

楼主:
瞬时功耗 p = v *I tav; V越小 P也小 所以低功耗处理器采用低压方式 ,I tav为单位时间的平均电流,与上升时间 和下降时间 重复频率有关 所以频率 越高功耗越大 ;
动态功耗=瞬时功耗+ 电容冲放电消耗的功耗 ;充放电功耗也与重复频率有关 所以频率 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
因为高低电平切换时半导体工作在线性状态,也就是开关损耗
开关频率越高则单位时间内开关损耗占的时间就越多,当然功耗更大

网友:
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开关次数越多,所需能量越大,当然功耗越大!

网友:
一楼本来想彰显下自己的学识的,不料2楼3楼出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3楼本来想彰显下自己的学识的,不料4楼出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料5 楼出现了

网友:
6楼出现了吗? 是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楼了,还是没有出现,只能期待10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了,还是没有出现,只能期待10楼了。

10楼来了,好吧,我是顶帖的。

原来开关损耗是主要因素,还没有其它原因咧,且听11楼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