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我看看PCB设计正确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学生 想做做LED驱动  用 99SE画图 但是不知道PCB走线要注意什么 ....  老师就只教过如何用这个软件 有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指点指点 共同学习

网友:
华为pcb布线规则

你上网搜索一下,华为pcb布线规则,里面资料挺全的

网友:
L和N两线要注意距离。整流后的300V也要注意距离。其他的没什么要求。

L和N两线要注意距离

L和N两线要注意距离

网友:
喔~  谢谢你哦~~  一般L N两线 我测量了一下 大概是4MM, 整流桥过去之后的线与其他的线间隔要大一点 怕避免有干扰吧~~

     不大清楚关于PCB走线的规则   老师就只交怎么使用这个软件 自己找个图练习  练习   不知道画的怎么样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从事电子行业是哪个方面呢  我感觉学这个有点摸不到头脑 到时候毕业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有问题多和坛子里的朋友们说,大家会帮助你的。建议你去“工作这点儿事”栏目看看。里面还是有不少关于就业指导的内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