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438向PC发送一串字符并显示出来,选中串口调试助手的“十六进制显示”这一项,显示结果并未改变,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要显示字符的话,你应该用ASCII码显示,而且发的字符串需要和码表对应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ASCII码显示没问题,我想看下十六进制显示的结果,就去点那个选项,结果就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串口调试软件试试。这个与430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