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83h

楼主(2011-12-29):
mov a,#83h
8051系统中
mov a,#83h
mov ip ,a
问:执行以上程序后,中断优先级高的是————————;中断优先级低的是————————————————;
系统
优先级
程序

网友A:
;mov a,#83h
MOV A,#10000011B
MOV IE ,a ;啟動中斷 EA - - - - - - ET0 EX0
MOV A,#00000011B ; - - - - - - PT0 PX0
MOV IP,A
; 執行後 INT0 最高優先 TIME0 最低 , 有設跟沒設 沒差別
; 因為你少設定 IE ,你到底置能哪些中斷 , 最上頭那2行是我加的 沒設的話 跟本不會中斷

楼主:
o
这是一填空题,执行这两条指令后,中断优先级最高的是 外部中断0,中断优先级最低的是串行口中断 。 这是如何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