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计数和定时器计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
实在没有弄明白外部中断计数和定时器计数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是可配置检测下降沿计数呀

网友:
一个手动一个自动

网友:
啊?怎么个手动法?怎么个自动法

网友:
楼主 你没明白 这两个中断的含义 外部中断是根据外部中断触发脚的下降沿引起的  这是外部中断

内部中断是内部的时钟信号来一个下降沿 内部定时器加1 这么个触发

两个下降沿不是针对同一个信号

我感觉我说明白了  楼主再想想

网友:
外部中断要外部触发,定时器是定时触发!

网友:
一个需要接到管脚上,一个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