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贪吃蛇程序按键判断程序

楼主:
想学习一下坛子里面的贪吃蛇程序,看到他的读按键程序有一段看不明白,求教:
snake.c中的 SnakeGame()函数
    switch(DERCT)            // 根据以前的方向,反方向过滤
            {
                case UP        :    if(KEY == DOWN    ) KEY = UP        ; break;
                case DOWN    :    if(KEY == UP    ) KEY = DOWN    ; break;
                case LEFT    :    if(KEY == RIGHT    ) KEY = LEFT    ; break;
                case RIGHT    :    if(KEY == LEFT    ) KEY = RIGHT    ; break;
                default        :    break;
            }
            DERCT = KEY;

网友:
这么没有办法,给你介绍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交流论坛吧,卓跃家园,虽说培训,但是里面很多在读学员,也在做类似的项目,也许可以帮你

网友:
case UP        :    if(KEY == DOWN    ) KEY = UP        ; break;
//如果目前在UP状态,如果键值是DOWN,那么仍然保持UP状态;
//其实这段程序就是保证反向按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