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是LED共阳的显示,为什么是9999而不是9111呢?我哪里编程错了吗

楼主:
ORG 00H
LJMP MAIN
MAIN:MOV 91H,#00H
MOV 92H,#0FFH
MOV 0B1H,#00H
MOV 0B2H,#0FFH

MOV 70H,#00H
MOV 71H,#00H
MOV 72H,#00H
MOV 73H,#00H

L:LCALL XS
LJMP L
XS:MOV R0,#01H
MOV R1,#70H
XS1:MOV A,@R1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P3,R0
LCALL YS
INC R1
MOV A,R0
RL A
MOV R0,A
CJNE R1,#74H,XS1
RET
ORG 500H
TABLE:DB 90H,0F9H,0F9H,0F9H
YS:MOV R2,#80H
DJNZ R2,$
RET
END

我这个是LED共阳的显示,为什么是9999而不是9111呢?我哪里编程错了吗

网友:
寒假回去看看汇编不然什么都看不懂啊。。。

网友:
汗……看不懂汇编了,怎么办?

网友:
MOV 70H,#00H
MOV 71H,#00H
MOV 72H,#00H
MOV 73H,#00H

这的4个地址里都是0,都显示9正常啊。。分别赋成0,1,2,3才对吧?

网友:
为什么要通过MOV 70H,#00H
MOV 71H,#00H
MOV 72H,#00H
MOV 73H,#00H  这几个地址给A值呢?直接加完成不了功能?

表示没看太懂  也应该是如楼上所说

网友:
汗!
俺没认真看问题,
这能是9111么!!!

程序看懂了,没啥问题。

网友:
直接MOV A,#0

再INC A不就得了

干嘛还要用4个地址来存

4个地址也该存0,1,2,3

网友:
汇编的,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