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3 串口烧录bootloader代码

楼主:
 想试下M3串口烧录程序,但用StellarisWare软件库里面的boot_serial试过不行,不知哪位专家有用过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试下M3串口烧录程序,但用StellarisWare软件库里面的boot_serial试过不行,不知哪位专家有用过的代码??

我之前试过可以

谁能讲讲8962/9B96的Bootloader的下载,调试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569

网友:
你把你试验的过程描述下吧,TI的例程是可以用的,我估计是你的试验过程中出问题了

网友:
  实验已OK, 谢谢二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