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函数未定义,不知原因,高手指点

楼主:
群里用人用 英蓓特stm32 v100的开发板么?

我是新手,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Build target 'STM32F10x Release'
compiling main.c...

main.c(123): warning:  #223-D: function "RCC_WaitForHSEStartUp"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123):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main.c(137): warning:  #223-D: function "FLASH_SetLatency"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137): error:  #20: identifier "FLASH_Latency_2" is undefined

main.c(139): warning:  #223-D: function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139): error:  #20: identifier "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is undefined

Target not created

高手们,问下为什么会提示未定义啊?不是函数库里有程序么?

我刚起步学stm32 在看《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它上面的一个例程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这两个函数未发现

STM32固件库,没有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没有这两个函数?

源程序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用的英蓓特stm32 v100的板子,MDK v3.10

网友: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m32f10x_flash.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
*                      FLASH firmware library.
********************************************************************************

这个头文件里有

void FLASH_SetLatency(u32 FLASH_Latency);
void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u32 FLASH_HalfCycleAccess);
void FLASH_PrefetchBufferCmd(u32 FLASH_PrefetchBuffer);

看一下库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麻烦您指点下,MDK编程的结构吧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点go to definintion of “FLASH_SetLatency” 没法找到函数定义,但是通过stm32f10x_lib.h可以链接到
#ifdef _FLAS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endif /*_FLASH */
里面也有定义,也能链接到stm32f10x_flash.h
版本是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m32f10x_flash.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Date First Issued  : 05/21/2007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
*                      FLASH firmware library.
********************************************************************************
* History:
* 05/21/2007: V0.3

里面也有定义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FLASH_SetLatency(u32 FLASH_Latency);
void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u32 FLASH_HalfCycleAccess);
void FLASH_PrefetchBufferCmd(u32 FLASH_PrefetchBuffer);

但是为什么编译的时候还是找不到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这两个函数呢?

“所有例程中均使用了STM32固件库,包含STM32F10xD.LIB和STM32F10xR.LIB两个文件。”这是书上的提示,但是STM32F10xD.LIB和STM32F10xR.LIB具体是链接哪些文件呢?能不能麻烦解释下:
是链接stm32f10x_lib.h这个文件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