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中的ADS和QT,有什么关系?

楼主:
如题。
目前的感觉:ADS是应用程序的编译连接软件。QT试做图形开发的。
但是,在实际的开发中(比如手机的扩展功能开发),如何结合使用呢?

网友:
他们没什么关系,一个是底层的,一个是应用层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

网友:
qt是一个图形库。你所说的QT很可能是指QT搭配的IDE。
也许你可以把QT库编译到ADS里,就可以用了吧?没试过,但以前用过另一个图形库,就见过有人把它移进VC里的,所以估计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
由于刚接触,所以还是有些问题。

换一种问法,请大家解答。

想在mini2440上,开发一个游戏(带有界面的)。那么,开发的步骤和工具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QT是跨平台的,在windows下到linux下面很容易移植的,再放到开发板上面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