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程序进中断后,中断返回到程序开始处了?

楼主:
用定时器做了个闪灯程序,定时器定时中断产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后却RETI到程序第一句处,这是为什么,就像按了RESET一样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优化等级改为0试试,有优化的时候,流程逻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化等级在哪里改?求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是用汇编写的,好像没有优化的吧

网友:
楼主能贴出程序看一看吗?

网友:
#include "msp430f2370.h"
     ORG     0FC00h
RESE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关看门狗

//设置P1口
      mov.b #0DFh,P1DIR
     clr.b P1OUT
     bis.b #1010B,P1OUT

//设置TIMER_A
      bis.w #TASSEL1,TACTL;使用系统时钟
      mov.w #65535,TACCR0;设置计数器比较值
     bis.w #CCIE,TACCTL0 ;使能CCR0中断
      //bis.w #TAIE,TACTL ;使能TA中断
      eint   ;开全局中断
      bis.w #MC0,TACTL ;TIMER_A开始计数,增量模式

Mainloop     jmp $
                      nop

TA0_ISR inv.b P1OUT
             reti
//****************************************************************************//   //复位向量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TIMER_A中断向量
       ORG  0FFE2h
       DW   TA0_ISR    ;跳转到计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END

以上就是程序,前天开始写的时候程序还跑了一下午,昨天早上来就开始跑不了,单步观察到RETI就跳到开头

网友:
为啥执行到RETI接下来PC的值就变0FFFF了?

网友:
希望有了解的高手告诉我啊

网友:
唉,自己顶下吧,找到问题所在了,在一开始没有初始化SP堆栈指针的值,导致堆栈指针从一开始就不在堆栈范围内,RETI自然无法返回断点处了

网友:
在关闭看门狗操作之前再加上一句 mov.w   #0280h,SP   ;初始化堆栈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