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在烧写程序时,提示说无法擦除Flash

楼主:
CC2530在烧写程序时,提示说无法擦除Flash。这是怎么事啊

网友:
不明白,顶一下吧

网友:
关闭IAR的程序运行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仿真器的引脚没接对,谢谢帮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试过了,程序都没烧进去肯定是没用的

网友:
Write protect block
Block debug commands(incl. read access
这两个不要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