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在烧写程序时,提示说Flash被锁住

楼主:
CC2530在烧写程序时,提示说Flash被锁住,这说明是芯片被使用过吗?

我是直接买的芯片焊接上去的。

网友:
自己焊的会不会有点问题

网友:
关闭IAR的程序运行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其中一块是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
Write protect block
Block debug commands(incl. read access
这两个不要选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早解决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早解决了 哈哈

你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下经验啊。我用的CC2510也遇到这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