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能路灯C51程序{急啊大哥们}

楼主:
要求:

1、天黑自动点亮

2、到23:30分自动熄灭

3、熄灭后并且天黑,有人经过时点亮,并延时5分钟。然后熄灭。直到天亮自动熄灭。

   我写了个程序  但是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和第2个条件的一部分(只能在23:30到0点之间),过了0点后 就不能实现了。求控制程序啊   ,时钟程序是用中断写的。就是控制部分由问题。

  还有在延时的时间内怎么让按键有效。

求高手提示下。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 1、天黑自动点亮 2、到23:30分自动熄灭 3、熄灭后并且天黑,有人经过时点亮,并延时5分钟。然后熄灭。直到天亮自动熄灭。    我写了个程序  但是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和第2个条件的一部分 ...

用个外部时钟芯片吧。

按键可以使用定时器定时扫描,也可以采用外部中断方式,还可以把按键检测放在你的延时函数里面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个外部时钟芯片吧。   按键可以使用定时器定时扫描,也可以采用外部中断方式,还可以把按键检测放在你的延时函数里面判断。

嗯嗯,我用过单片机计算时间的,一天下来差别几十秒到几分钟,觉得用时钟芯片好些吧

网友:
回复节能路灯C51程序

我觉得主要是逻辑关系:
亮灯=开灯时间与光控
声控灯亮(延时5分钟自动熄灭)=熄灯时间与光控与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用过单片机计算时间的,一天下来差别几十秒到几分钟,觉得用时钟芯片好些吧

这个得用外部RTC了,但最好有方法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