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的显示屏数据传输

楼主:
数字示波器的显示屏是用的什么方式传输数据的,我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找到答案,坛里有人搞过么,能指导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它的显示屏可以是CRT型:
就象电视机或者CRT显示器那样,将所要显示的内容转换为视频格式进行显示。

---显示屏也可以是LCD的;LCD的显示方式有静态显示和扫描显示,扫描显示时,和上述的原理差不多,只是信号都是数字。并且控制方法上也有区别。静态显示,是将数据向指定位置传送。每一个点所要传输的数据量由LCD的类型决定。
    象点阵式,每个点只用传输一个二进制位。对于TFT真彩,每一个点需要三个八位---24个二进制位

  这样看来,数字式示波器,最好不要选择TFT型的,因为,CPU在显示上所花费的时间太长且没意义,浪费资源。最多256色的已足够了

网友:
谢谢dontium的指导, 4.7英寸LCD显示屏用于示波器,能给我推荐个型号吗?另外,我问一下:用FPGA驱动LCD显示屏是否比单片机好呢?谢谢了!

网友:
4.7inch的LCD很多,到电子市场上看看,有什么买什么。买的时候记着要它的datasheet哟。

 至于用什么驱动好,这主要看如果达到性能的时候,哪个更便宜。

FPGA以高速著名,它处理高速信号有其之长。然而,它的价格也不低。

作为显示器件,因为人眼能够分辨的画面变化率是20次/S ,高于20次就可以认为是连续变化的了。所以电影是以24格/S放映的,电视是25帧/S,只要达到或者稍高于这个刷新率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单单从驱动方面说,还是用个单片机为好,因为单片机毕竟比FPGA便宜好多。如果在一个系统内的FPGA资源没有用完,把剩下的资源用在驱动也是首选

网友:
哥们!谢谢!我看了LCD12864觉得它的分辨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