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evectTablelnit的地址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在下面的程序中有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这个语句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网友:
设置PIE表啊。就是将你定义的那个中断向量PieVectTableInit,放到Dest所指的位置

网友:
你可以再看一下例程中的CMD文件,它把这个表放到了0x000D00处(28035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