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io例程遇到问题

楼主:
将enet_io例程例程设置成静态IP后,通过网线和PC连接后,出现的网页如图所示,没有出现例程的网页,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用 Makefsfile 生成网页数据,编译后下载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用Makefsfile 生成网页数据生成的网页数据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每次生成总会多出几段相同开头的代码是怎么回事?还有最下面一个通过cgi和ssi控制的网页链接在fs文件夹不能找到其网页,如果要修改那个网页请问在哪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在 Makefsfile 加上 -h 后缀看看。
CGI 和 SSI 的网页应该在 FS 下面,后缀通常是 *.shmtl
你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kefsfile 加上 -h 后缀 具体指什么?fs文件夹下没有后缀为*.shmtl的文件,只有一个.ssi,但我感觉那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例程跑起来后,通过网页上的那个按键能控制灯的亮灭但是网页上面的状态总显示一条横线不显示on或者off,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上 -h 就是不讲网页的 Head 部分转换出来,不过在我看来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数据。
.ssi 应该就是了。
你用什么浏览器?
可能是浏览器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ie7和世界之窗,都不行,我看javascript的程序
if(window.XMLHttpRequest)
{
req = new XMLHttpRequest();
pwm = new XMLHttpRequest();
}
else if(window.ActiveXObject)
{
req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pwm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
这段程序应该将浏览器都包括了吧,如果想让网页上显示一行字符串,lmi_fs.c中应加上一段代码,您会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