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计数器输出跳变不同步

楼主:
用fpga设计了四位计数器,在仿真时,输出脚q0,q1,q2,q3不能同时跳变。导致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中间有一个暂态,如1011变1100的中间有1000的一个暂态。各种时钟频率都试过从10M到100M,都一样。请高手赐教。谢谢!!!!急!!!!!!!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哦,只要不影响测试即可!

网友:
不影响使用哦!

网友:
计数器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网友:
q0~q3 是输出信号吧,这四个寄存器使用输出端口上的寄存器,别使用内部的寄存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时序图来看,你使用的是时钟下降沿来触发的;
实际中的确会有亚稳态出现(在信号改变的瞬间),但是一般都很小,为了防止该情况的发生,你必须要在稳定的时候使用该信号,你可以在上升沿采集该信号

网友:
 通常的话都统一用上升沿作为触发信号吧
module count4(out,reset,clk);
output[3:0] out;
input reset,clk;
reg[3: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out<=0;           //同步复位
else       out<=out+1;   //计数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计数跳变了?不影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因为数据在上升和下降由于存在寄生电容,所以总是有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如果上升过程中,数据不稳定,但保持时间数据稳定,就不影响数据传递。

所以说不影响就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