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的DCO是有8个额定频率吗?分别是多少?我查了下datasheet,也不知道对不对,想确认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手册里有个DCO Fre的页,就是告诉你DCO频率如何搭配的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对,就是这个,你根据上面的值设置RSEL0 ,1,2,3和DCO0,1,2的值设置DCO的频率,不同型号的MSP430参数不完全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户手册上说,DCORSEL的设置就选择了8个DCO额定频率之一,我想问一下,这个额定频率在上图中是多少,是当DCOx和MODx都为0时?如果是,那是最小值还是最大值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那8个额定值是多少,看看有没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是通过两个DCO Tap频率来混频。
5系列的FLL比较复杂,可以参考5系列的Core Library以及MSP430Ware。

网友:
zzbaizhi,
你可以发私信给我,我回头将这方面的资料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