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下载的时候,发现不了单片机

楼主:
我在用IAR5.30 DEBUG的时候,发现老是发现不了单片机,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我用的是TI的MSP-FET 430UIF仿真器。用得430是MSP430G2553,有两线制下载方式,

下面是我两线的接线图
这是IAR报错的截图

望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没用过BSW模式下载,只用过JTAG的

网友:
JTAG               SBW                    MSP430
1、TDO                 SBWTDIO           RST
2、VCC                 VCC                      VCC
7、TCK                  SBWTCK            TEST
9、GND                 GND                     G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TI的资料不是说单片机自己供电的话4脚接VCC么?你怎么接2脚去了

网友:
SBWTDIO SBWTCK 都上拉一下试试!
要不就参考一下Launchpad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TI的资料不是说单片机自己供电的话4脚接VCC么?你怎么接2脚去了

4脚是JTAG接口的电压检测,SBW模式不需要,2脚是JTAG供电脚,

网友:
我也是用UIF给G2系列烧程序的

你的接线没错,是不是IAR里的设置问题呢?

网友:
见附件图,为两线制的连接方式

网友:
楼主也可以考虑用FET-Pro430软件的两线模式来检测你的目标芯片,如下图所示

注意,可以选择使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或者使用板上自带的电源。

网友:
看截图,FET软件就没有发现仿真器啊……

网友:
把你的仿真器接在电脑上,开启IAR,下载下最新的仿真器固件试一下。

网友:
没发现设备

1. 设备没供电
2. 仿真器没接好尤其注意是否插对了方向
3. IAR设置问题。option->FET debug ->setup->debug 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