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写16X16点阵

楼主:
主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zimou.h>
#include <led_scan.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GPIO_InitStructure为DPIO的结构体
u8 weixuan[1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选段码*/
u8 num;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CLR_MR;
set_OE1;
set_OE2;
set_MR;
CLR_OE1;
CLR_OE2;
    while (1)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HC595_8Byte_one(zimou[2*num]);
  Write_HC595_8Byte_one(zimou[2*num+1]);//行数据
  Write_HC595_8Byte_two(weixuan[(2*num)/8]);
       Write_HC595_8Byte_two(weixuan[(2*num+1)/8]);   //列数据
  Delay(500);
      }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GPIO Pi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在设置外设前,我们必须给它调用一个时钟函数来使能外设时钟
                                                            //GPIO在APB2上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7|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GPIOE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RCC_DeInit();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等待HSE 起振并稳定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判断HSE 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 if()内部  */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 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PCLK2 时钟源为  HCLK(AHB)  1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选择PCLK1 时钟源为  HCLK(AHB)  2分频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设置FLASH 延时周期数为2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使能FLASH 预取缓存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 1 分频,倍频数为 9,则 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md(ENABLE); /*  使能PLL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等待PLL输出稳定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选择SYSCLK 时钟源为PLL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 /*  等待PLL成为 SYSCLK时钟源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led_scan.h中的定义:
#ifndef __LED_SCAN_H
#define __LED_SCAN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set_MR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define   CLR_MR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MR=0    主复位
#define   set_DS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7) //串行数据输入
#define   CLR_DS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7)
#define   set_DS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串行数据输入
#define   CLR_DS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fine   set_SHCP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
#define   CLR_SHCP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9) //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
#define   set_OE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8)
#define  CLR_OE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8) //输出使能
#define   set_OE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define  CLR_OE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输出使能
#define  set_STCP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define   CLR_STCP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4)//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define  set_STCP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define   CLR_STCP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void Write_HC595_8Byte_one(u8 data);
void Write_HC595_8Byte_two(u8 data1);
#endif
led_scan.c中的定义: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_scan.h>
/************************************************************************************************************/
函 数 名:void Write_HC595_8Byte_one(u8 data) ?
函数功能:向移位寄存器74HC595发送8字节的串行数据  //行数据
入    参:行数据
出    参:无
***********************************************************************************************************/
void Write_HC595_8Byte_one(u8 data)
{
u8 i,temp;
temp=data;
CLR_STCP1;
CLR_SHCP;
for(i=0;i<8;i++)
{
CLR_SHCP;
if(temp & 0x80)
{set_DS1; }
    else
    {CLR_DS1;}
set_SHCP;  //上升沿发生移位
temp<<=1;
}
    set_STCP1;
CLR_SHCP;
CLR_STCP1;
}
/************************************************************************************************************
函 数 名:void Write_HC595_8Byte_onetwo(u8 data1) ?
函数功能:向移位寄存器74HC595发送8字节的串行数据  //列数据
入    参:行数据
出    参:无
***********************************************************************************************************/
void Write_HC595_8Byte_two(u8 data1)
{
u8 i,temp;
temp=data1 ;
CLR_STCP2;
CLR_SHCP;
for(i=0;i<8;i++)
{
CLR_SHCP;
if(temp & 0x80)
{
set_DS2; }
else
{
CLR_DS2; }
set_SHCP;  //上升沿发生移位
temp<<=1;
}
    set_STCP2;
CLR_SHCP;
CLR_STCP2;
}

编译会出现这样的错误:..\USER\led_scan.h(22): error:  #65: expected a ";"
..\USER\main.c(26): warning:  #223-D: function "Write_HC595_8Byte_one" declared implicitly
纠结了半天了,都查不出问题所在,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void Write_HC595_8Byte_one(u8 data);
检查标点符号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网友:
是英文的,都检查过了

网友:
祝你好运,赶紧找出错误呢,呵呵……

网友:
楼主有完整的代码吗?新手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