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上的TFT屏怎么回收利用

楼主:
现有2个MP4,不想用了,想吧TFT拿下来用,上面排线都表这号,1个是TM240320,也就是天马的,另一个是昂达989MP4,2.8寸,排线号
kfm529m31-1a/39。哪位高手能介绍一下怎么用不?

上图,tft2.4,

上图,tft2.4,

网友:
去官网查一下相应TFT的资料

网友:
这个有难度,找不到资料就是一个废

网友:
找芯片对应的资料吧。

网友:
楼主能拍张照片上来看看吗?首先要看接口排线,分析它是数字屏,还是模拟屏。如果有和它配套的驱动板,就更容易分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MP4上的,36个焊接引脚将软排线焊接到MP4主板上。屏幕侧面标着TM32024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模拟屏么?

网友:
TFT主要是看驱动芯片的型号,
但是MSP4上的屏应该是没有驱动芯片的,那颗解码的片子都是自带驱动的。
要用的话最好能找到对应的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就是找驱动芯片是最关键的,可是市场卖的那些看起来也找不着驱动芯片在哪个地方啊?TFT的驱动芯片在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一体化的几乎没用,即使是,也要先找到LCD模块的相关技术资料,这个也有很大难度,纯属RP问题。

网友:
TFT的屏幕驱动IC一般在屏幕正面玻璃的下缘,有黑色遮光胶盖住的

网友:
有相关的驱动板,还是比较容易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这个一般的TFT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