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hread和ucosii这两个操作系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楼主:
 RT,谢谢大家了。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呢

网友:
一般来说,ucos仅指一个实时内核,它可以选配uc/fs,uc/gui等组件等来搭建一个嵌入式系统,

ucos的代码是开放的,带并不意味着它是开源并且免费的,在商业产品中应用ucos内核及其组件是需要支付不少的费用的。

RT-Thread目前更多的是定位于一个面向微控制器的嵌入式系统平台,它不仅包括一个实时内核,而且也包括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GUI组件,命令行shell等组件。

并且RT-Thread实时核心及其所有组件都是开源,免费的。

其他方面,RT-Thread和ucos在实时核心的性能指标上相差不大,这块网上能够搜索到详细的比较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的真好,順便從rt-thread 官網上把比較表轉過來給大家參考

RT-Thread与UCOS-II的对比

UCOS-IIRT-Thread
任务/线程调度256 个优先级;不允许有相同优先级任务;最大256个任务最大优先级256/32/8可配置;允许存在相同优先级线程;线程数不限制;允许动态创建/删除线程
同步互斥机制semaphore,mutex,mailbox, message queue, event(mailbox只能存放1条消息)semaphore, mutex,mailbox, essage queue,event(mailbox可存储多条消息)
内存管理固定大小内存块管理固定分区内存管理;小内存系统动态内存管理/大内存系统SLAB内存管理
定时器只能使用OSTimeDly进行时间间隔处理挂接到OS定时器的硬定时器或软定时器
中断嵌套允许允许

网友:
非常感谢shaolin 的解析!

网友:
ucos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裸核,如果真的要完成一个多功能的产品,那么需要自己花很多的功夫(移植一些代码、自行编写些代码),或者购买ucos的商业组件。

而RT-Thread,你可以认为它是MCU这个领域的Linux。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实时核心,也是一个功能丰富的软件平台。甚至能够支持完整的POSIX环境,运行独立的应用程序,这些也是传统RTOS不容易具备的。

网友:
一般来说,ucos仅指一个实时内核,它可以选配uc/f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够到达mcu上的linux水平?那就很有学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