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的使用!!

楼主:
首先,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步入正题:最近几天,再弄一个3寸共阳极的数码显示的板子。我用P1口驱动uln2803,作为数码管的位选。用P2口驱动一个uln2803作为段选(此处和上传的图稍有不符,按此处为准)。现在,我给stc89c52单片机P14口高电平,但是,只有2v电压,数码管不亮。我用1k上拉电阻后,电压显示4。4v,但是,该位的数码管还是不亮。当我拿万用表触碰地(不管是单片机的地,还是uln2803的地,当然此三个地连接一起,我指的是管脚),4位数码管一起亮。我用1k的排阻给P2口上拉,段选的uln2803输出显示低电平,但是该段依旧不亮。

可能叙述的有些乱,请坛友们谅解。

网友:
你说的“拿万用表触碰地”是指测电压还是单单一支表笔触碰地?
你的硬件电路有没有上传图里的85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电压!!

有8550。

网友:
感谢论坛啊!!问题搞定了。。

网友:
怎么一个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说说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c的驱动能力不够。呵呵。。

网友:
经过了2803,你何苦还用8550呢?

网友:
2803是一个开漏结构的8重达林顿管 简单说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驱动。
 你看看电路该怎么接,8550没必要,去掉的了。
但是,只有2v电压,数码管不亮。我用1k上拉电阻后,电压显示4。4v,但是,该位的数码管还是不亮。
 你上拉的是谁?P14口还是ULN2803的输出端?

 5V的系统,显示4.4V还是错,从这情况看,负载太重了,被拉低了。
 另外,图中的2803接的都是12V,这是咋回事? 建议画一张你真正在用的图,再分析分析看。 [ 本帖最后由 辛昕 于 2012-1-3 19:24 编辑 ]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