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例程中watchdog 的startup_rvmdk.S文件

楼主:
第一次打开LM3S811例程中watchdog,运行后,一个LED灯闪烁。
想自己建立一个工程,但是把watchdog.c移植到新建的工程后一直看不到效果。
刚开始以为设置的不对,就拿例程和自己的工程一个一个进行比较,发现不是设置的问题。
最后发现是startup_rvmdk.S和自己新建的工程的Startup.s有部分不一样。
startup_rvmdk.S多出下面的语句:
;******************************************************************************
;
; External declaration for the interrupt handler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
        EXTERN  WatchdogIntHandler

;******************************************************************************
并且124行        DCD     WatchdogIntHandler          ; Watchdog timer
把自己的工程的Startup.s的117行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改为        DCD     WatchdogIntHandler    ; Watchdog (WatchdogIntHandler和程序中的中断处理函数名相同就行)
并在上面加上   EXTERN  WatchdogIntHandler 就OK

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watchdog头文件中有个函数:void WatchdogInt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pfnHandler)(void));
我想把   EXTERN  WatchdogIntHandler  注释掉,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watchdog时使用这个函数注册它的中断处理函数,
可是没有看到效果,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指教!

网友:
KEIL的 startup.s文件中定义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WD的入口函数为WatchdogIntHandler ,该函数是个C的函数,在汇编语言引用C的函数时,需要加上EXTERN 做申明。就像你的C语言调用其他文件的函数时需要先用extern 申明一样。这个和你注册用什么函数处理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keil中,要把.sct文件进行修改才能使用IntRegister函数来注册中断服务子程序;
;* (vtable, +First);需要将此句的注释去掉。

LR_IROM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code and the size.
    ;
    ER_IROM 0x00000000 0x00040000
    {
        *.o (RESET, +First)
        * (InRoot$$Sections, +RO)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data area.
    ;
    RW_IRAM 0x20000000 0x00018000
    {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n order to use IntRegister().
        ;
        ;* (vtable, +First)
        * (+RW, +ZI)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