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从PC端移植算法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需要从PC端移植一个图像处理的程序到DSP端,DSP型号是DM642。在把PCC++的程序改到能在DSP下编译通过了但是运行的时候还是有问题。移植的程序就是调用了一个函数,但是好像没有调用成功,函数中用了malloc等动态分配内存的函数,并且定义了很多大数组。现在对这些错误没有头绪,请大家能给我点查错的思路吗?谢谢了。

CMD配置文件如下

MEMORY

{

  L2 : o = 00000000h l = 00040000h                       /* all SRAM              */

  CE01: o = 80000000h l = 001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CE02: o = 80100000h l = 00f0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

SECTIONS

{

    .cinit      >       CE02

    .text       >       L2

    .stack      >       L2

    .bss        >       L2

    .const      >       L2

    .data       >       L2

    .far        >       L2

    .switch     >       L2

    .sysmem     >       L2

    .tables     >          L2

    .cio        >       L2

    .external   >      CE02

}

网友:
这个理论上问题不大,根据描述无法确定什么原因。

请把打印的错误信息贴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