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FPGA的引脚分配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FPGA的IO量很大,如果不是特殊用途的话,很多IO都基本是一致的,在FPGA与存储器等等外围芯片连接的时候,
为了方便布线,会对IO管脚的分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用的是啥PCB工具呢?

网友:
其实更好的方法是将IO BANK的供给电压改为可调,更方便IO的多用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