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类RESET引脚可否经受5V电压?

楼主:
因为板子上有一些5V的芯片需要上电复位,所以就用了一片MAX705,想把MAX705的复位输出端直接接到LM3S的reset引脚上,但是,当MAX705完成复位后会变成高电平,这样就相当于在LM3S复位引脚上加了一个5V电压,不知道这样用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就是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PHY与内核能不能共用一个25M的晶振,如果可以就方便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5V 电压加到 RESET 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

PHY 与内核应该是不能的,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设计。

网友:
谢谢楼上,手册只提到所有GPIO可承受5V电压。

对于RESET引脚手册好像只提到了几个门槛电压和延迟时间,没有提到最大可以承受的电压。在LM3S6911手册上提到了芯片除GPIO外可承受的最大电压是4V。
另外,我在一个非原厂文档里看到了所有GPIO引脚里都有钳位二极管,正是因为钳位二极管的存在所以所有GPIO才可以承受5V,也是因为钳位二极管的存在所以当GPIO设置为OD输出时如果引脚被上拉到5V高电平输出只有3.9V左右。
不知道RESET引脚内有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
昨晚硬上5V试了下,啥问题也没有,芯片该多热还是多热,运行了几个小时,没出啥事。看来是可以放心用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