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下面这段程序在向量表的初始化和赋值中有什么作用呢?当中断发生时,CPU是怎么判段是哪中断,如何自动进入中断程序的呢?希望高人指教,谢谢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网友:
DSP型号?

看贴出来的代码应该是C6000序列的DSP
这个问题你找本C6000的DSP书看下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2812的DSP,一直想不明白这个程序的功能

网友:
这个理解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PieVectTableInit是已经初始化了的向量表,只是用结构体封装了起来。。

PieVectTable被#pragma DATA_SEG定位到了RAM中的PIE中断向量表。。。

下面的复制操作就是将向量表写入RAM中的PIE vector了。。。

不知道我讲的请不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