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指针方法进行两个数的排序输出。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40;
 PCON = 0;
 REN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I = 1;
 TR1 = 1;
}

void swop(uint *p1,uint *p2)
{
 uint temp;
 temp = *p1;
 *p1 = *p2;
 *p2 = temp;
}

void main()
{
 uint x,y;
 uint *p_x,*p_y;
 init_uart();
 p_x = &x;
 p_y = &y;
 while(1)
 {
  printf("please input two number\n");
  scanf("&d&d",&x,&y);
  if(*p_x < *p_y)
   swop(p_x,p_y);
  printf("seriation %d %d\n",*p_x,*p_y);
 }
}

如上,代码是进行排序输出的。可是,发现输入的两个数并没有排序,而是仅仅按照我的输入顺序排序的,请教下坛友,我的代码哪有错误呢?

网友:
把这个p_x = &x;
            p_y = &y;
移到while循环里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试试!!

网友:
看完这段代码我瞬间石化了。。

网友:
建议先在VC下实现。
#include

void swop(int *p1,int *p2)
{
int temp;
temp = *p1;
*p1 = *p2;
*p2 = temp;
}
void main()
{
int x = 0,y = 0;
int *p_x,*p_y;
p_x = &x;
p_y = &y;
  printf("please input two number\n");
  scanf("%d %d",&x,&y);
  if(*p_x < *p_y)
   swop(p_x,p_y);
  printf("seriation %d %d\n",*p_x,*p_y);
}
这个在VC下实现没问题。
注意你的scanf语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