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MSP430 SD卡挂载FATFS

楼主:
SD卡本身有SDIO和SPI两种接口,ti给出的解决方案是SPI接口的驱动SLAA281b,

但是本身没有文件系统,在和PC交互数据的时候不太方便。在ti原驱动上,

挂了FATFS的文件系统,FATFS本身是开源的,我用得是v0.8。中间提供几个和

底层驱动的调用函数就可以,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测试的时候2G卡没有问题,4G以上

可能不认,怀疑是驱动的问题。

本身fat文件夹里面是fatfs和SD驱动的源码和粘合逻辑,slaa281b是ti的原始文件供大家参考讨论。

fatfs的源码是开源的。如果要新版本可以自己谷歌一下。

抛砖引玉,如果能解决4G以上卡的问题就更好了。

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楼主:

激动啊!小弟现在也在弄SD卡的存储,常碰壁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解决大卡兼容的问题了。TI本身的驱动是CMD0 idle 后 CMD1 init,SD spec 3.0V 已经不推荐这样的初始化流程,具体流程可以如下图顺序。

之前代码中glue.c 里面 调用mmcReadBlock 和 mmcWriteBlock 调用的sector地址不正确,导致fatfs工作不正常。更改之后的代码过几天上。现在到8G都没有问题了。按文档里说应该管理2T也问题不大。(不会上图,看附件吧,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2G的SD卡的初始化,没问题了,底层的SD卡读写也编完了,关键现在从FATFS官网下载了开源程序,不知怎么跟我的SD卡联合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不知在程序里该编哪了??望指教!!

网友:
把他那个diskio给写了就可以了,好像5个函数,read write init gettime

网友:
我现在4G以上的卡没问题,但是2G一下的卡不行了,追了一下,发现小容量卡fat分区里写的是个偏移地址 address*512 才是实际地址,而大容量卡写的是实际地址,直接去读,不知道是SD卡规范不同造成的还是fat的问题。写两个mmcReadBlock好像又不太好。卡住了。

网友:
重新翻了一遍SD spec 上面说 SDSC 是 byteaddress SDXC/SDHC 是 blockaddress,看来只能记CCS位,然后区别读写了。

网友:
ok了,通过CCS位区分两种不同的卡,来区别读写。byteaddress或者blockaddress,现在的速度是4Mbps读写。大部分应该够用了。还要再测一下功耗。现在看不到变化,可能时间太短,希望写电流在10mA以内。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下.能否分享一下更改后的程序.谢谢

网友:
之前用stm做过,自己做的,没有什么进展就放边上了,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呢。。。谢谢楼主分享,先下下来好好研究研究,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学习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把好用的代码分享一下么?最近也在搞这个···但是还没搞出来

网友:
请教楼主

楼主,向你请教下。为什么我的程序,读sd卡扇区时,有些字节数据不对。就是读一个扇区里的数据,有些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
请教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sdhc卡,msp430f149,初始化是正确的啊。可是读写扇区里数据,总有些数据是0xff。楼主,指点下。qq331580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