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LM3S8962 动态链表增加节点异常问题,麻烦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想创建一个动态链表,在遍历找末尾节点的时候,程序直接死掉。(如果第一个节点只能指向全局变量,则程序正常)。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是什么情况。多谢!

代码如下:

//定义

typedef  struct snode
{
    SendNode  p_node;
    struct snode *next;
} SendLink;

static SendLink   *UDPLinkHead  = NULL;//链表头,全局变量

增加新节点代码

new_link = (SendLink *)mem_malloc(sizeof(SendLink));

......

if (UDPLinkHead == NULL)
  {
       UARTprintf("Netlink is null\r\n");
      UDPLinkHead = new_link;
  }
  else
  {
        //find link tail and add node
       tempLink = UDPLinkHead  ;
      while(tempLink->next != NULL)
      {
           tempLink = tempLink->next;
      }
      tempLink->next = new_link ;
  }

网友:
有没有确认为什么会死掉,

用malloc函数而不用mem_malloc会不会好?(mem_malloc不是TI的函数)

仿照这个写法单独写一个测试程序会不会也死掉?

网友:
问题找到了,非法释放内存导致内存被改写造成的,最后一个节点指向的指针不为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