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指标大调查!!!

楼主:
这是网友电荷做的一个示波器所需讨论的指标,原本打算做成调查问卷的形式,但是觉得这样回帖的形式,更利于大家讨论,所以请回复的每个朋友都要深思熟虑后填写

1、 成本预算:你倾向于500-,还是500+,请补充说明为什么?

2、 你倾向于制作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示波器?为什么?

3、 如果倾向于实体示波器,屏幕大小你倾向于多大?为什么?

4、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5、 主控芯片用什么?

6、 对于核心部分,ADC的选择你有什么建议?

7、 模拟部分,程控放大部分,你有什么建议?

8、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为什么?

9、 探头肯定外购,请问是否有什么建议?

10、 外壳有什么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网友电荷的建议

1、 成本预算500-。
2、 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的?
3、 如果虚拟示波器,通信接口,USB,RJ45?//USB要考虑隔离问题, RJ45可以隔离。
4、 如果USB,什么芯片?网络,又什么芯片?速度不比担心,有个几Mbit足以。
5、 实体示波器,屏幕选择?小了肯定看着不爽,大了贵,大屏还要考虑驱动问题,显存等。最低也要480*272、5英寸。
6、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这个我不会!
7、 主控芯片用什么? ARM需要外围较多,如缓存的FIFO(较贵,还要考虑速度等级,慢的话,还要多片交替,但可以很大采样深度),应该还要个CPLD控制时序,产生时钟信号的PLL等。STM32大概十几元吧,FIFO一片几KB同样十几元,受到速度影响,可能要多片交替,一个CPLD¥10,如EPM240。
8、 还是主控芯片用什么,fpga?相对较贵,如一片CYCLONE III的,最低要70左右,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逻辑控制,不过受到内部RAM影响,采样深度有一定限制(每通道10K个点还是可以保证)需要外接一个SRAM或SDRAM,作为软核运行的RAM,¥15元可以搞定,推荐SRAM,速度快些,512KB足以。最大优点,逻辑连接或更改灰常灰常灵活,可降低PCB复杂性。
9、 核心部分,ADC选择,如果大家都有学生认识,最好能申请样片,否则,这个东东太贵了,举例,若实现200M采样(25M模拟带宽),我用过的ADC08200要50+一片,双踪就是两片,算是很便宜的了,其他的更贵,要是400M就要交替采样(50M模拟带宽),就要四片。所以最好能申请到样片,如果有认识学生,还算比较好申请。如LCT2242up-10,250MPS,10位精度。要是用上位机,AD精度高意义很大,电脑显示器垂直分辨率可以几百的,笔记本一般768,台式机都900以上了吧。而八位AD只有256。所以我推荐----申请样片。
10、 模拟部分,程控放大部分,输入第一级肯定是程控衰减了,保证1M的输入阻抗,以及并联输入电容,可以用电阻衰减,贴片继电器切换(很多品牌示波器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是FET输入的的高速前置隔离(低偏执电流),如AD8065ar等,¥10,大家推荐吧,后边还要有程控放大,将信号控制在AD的输入范围,要是有芯片最好了,不过注意,不能衰减太多,增益在5时能保证50M带宽(-3DB),底线了 ,总而言之,这块最为重要了,直接关系到波形几健康。大家多多提意见。
11、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多组电源的产生,控制好文波,问题就不太大。估计USB电流不一定够,只能外置了。
12、 探头肯定是外购了,这个大家没意见吧^_^,TAOBAO一副50元吧。
13、 外壳,只能找了!是金属的,屏蔽好些。

网友:
1、 成本预算:你倾向于500-,还是500+,请补充说明为什么?

500- 一般网友可以接受

2、 你倾向于制作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示波器?为什么?
先弄个独立的吧。可以移动使用。后可以考虑虚拟的

3、 如果倾向于实体示波器,屏幕大小你倾向于多大?为什么?
3.2-3.5吧。比较好买,320*240的分辨率应该可以接受了

4、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C#。。感觉上手好快,会使用C,一般很快就会使用了

5、 主控芯片用什么?

不用FPGA么?

我对模拟了解不多。。只回答这一部分吧

网友:
1、 成本预算:你倾向于500-,还是500+,请补充说明为什么?

500-,太贵了就超过DIY的意义了

2、 你倾向于制作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示波器?为什么?

独立,虚拟能拿走测么,做就做个能用的。别玩虚的

3、 如果倾向于实体示波器,屏幕大小你倾向于多大?为什么?

万用表那么大,因为我想到现场测,便于携带,老大老笨的你要啊?

4、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VB

5、 主控芯片用什么?
FPGA或CORTEX-M3,或DSP

6、 对于核心部分,ADC的选择你有什么建议?

快速的,慢了达不到要求

7、 模拟部分,程控放大部分,你有什么建议?

8、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为什么?

开关因为体积小
9、 探头肯定外购,请问是否有什么建议?

没淘宝了,买根得
10、 外壳有什么建议?

用便携仪器的壳

网友:
对示波器不懂,来学习!

网友:
1:价格500-,价格低些,大家玩起来压力也小些。玩的人才能多些。有更多的人才能有更多的创意。
2:我倾向于虚拟的,这样显示啊、按键啊、外壳啊省下下来的钱可以搞更好的处理器、ADC、存储器这些东东。而且,用网线或者USB往笔记本上一插也很方便啊。反正我出差都是要带笔记本的,现场改个程序啊、下载个程序啥的都需要笔记本,虚拟的一个小盒子,一个数据线和笔记一连,电源、显示啥的都有了,并且,笔记本的屏幕看起来不比你那3.5、4.5甚至7寸的液晶好。
3:。。。
4:上位机还是用C来搞吧,特别是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5:6:7:这些问题还是请大侠来考虑,能力不够不说话。
8:电源就用USB取电吧。虚拟的没液晶也用不了多少点,最多5V转双电源麻烦点。
9:探头,这个自备吧钱多买好的,钱少自己随便淘宝一个。
10:外壳就用市场通用的白壳子。反正虚拟的没屏没按键。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Picoscope这款虚拟示波器,国外有介绍,使用spartan6+cypress+ADC+上位机,可以参考一下
外壳可以用金属壳或者是成品塑料壳

网友:
本人强力推荐采用虚拟示波器的形式

网友:
暂不掺和。因为有部分问题我和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
但支持这个DIY活动

网友:
1、 成本预算:你倾向于500-,还是500+,请补充说明为什么?
-----------肯定是500-,因为毕竟是自己DIY,可能有很多人不在乎这些钱,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网友还是希望成本越低越好的,而且现在有些成品示波器1200多也可以拿下来~~
2、 你倾向于制作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示波器?为什么?
-----------个人还是觉得独立的比较好,这样很方便,而且独立的示波器采样率刷新率等指标也很容易做上去,并且独立的也可以当虚拟的来用,只不过体积稍大一点。
3、 如果倾向于实体示波器,屏幕大小你倾向于多大?为什么?
-----------屏幕3.2~7寸都可以,体积小就3.2的就行,320*240最低就可以了。市场上大部分示波器都是5.7寸320*240的,当然如果屏幕大,分辨率高更好,哈哈,但是对成本,速度,体积都是很大的影响。
4、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VC++,VB等等主流的软件都可以
5、 主控芯片用什么?
----------------DSP比较好,运算速度快,但是可能价格贵一些,blackfin系列的bf531,,512都不错,可能价格在90+人民币,还是贵。。。。。。并且外部接口比较少。
--------还是用现在流行的ARM吧,cotex3应该可以。
6、 对于核心部分,ADC的选择你有什么建议?
--------ADC现在成都有一家仿AD9288的芯片吧,好像还有250MHz的都是仿ADI公司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这个还真没啥建议,用的少哈。。
7、 模拟部分,程控放大部分,你有什么建议?
模拟部分,不好搞,不知道垂直档位要做到多少2mV?
我觉得主要是噪声不好控制吧,特别是电源的噪声。程控看现在的成品示波器用AD8370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是不是压控增益的线性能好一些呢?

8、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为什么?
电源还是线性的吧,开关的噪声如果布板不好的话影响还是挺大的,LDO的LM1117就行

9、 探头肯定外购,请问是否有什么建议?

10、 外壳有什么建议?

上面2个没什么建议的,还有就是接口最好全一些,比如,USB主从,RS232,RJ45.
我的建议可能很多都是从学习和二次开发来考虑的,呵呵!
我在想,可不可以做成叠层板的形式,模拟的部分做成一个板子,数字的部分做成一个板子,然后2个板子可以叠在一起,这样有个好处就是网友感兴趣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熟悉的CPU在来开发,呵呵,只是个想法,可能有点异想天开了哈!这样布板,对高速采样可能有些影响。

网友:
1、 成本预算:你倾向于500-,还是500+,请补充说明为什么?
500-,DIY不能给经济状况带来压力,DIY花费太大可能会引起家里的反对意见

2、 你倾向于制作虚拟示波器,还是独立示波器?为什么?
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独立的,要好用的

3、 如果倾向于实体示波器,屏幕大小你倾向于多大?为什么?
万用表大小

4、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不管用什么软件,最好是开源的,源代码最好是C或c++

5、 主控芯片用什么?
主控芯片要有优越的性价比

6、 对于核心部分,ADC的选择你有什么建议?
没意见

7、 模拟部分,程控放大部分,你有什么建议?
没意见

8、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为什么?
没意见

9、 探头肯定外购,请问是否有什么建议?
没意见

10、 外壳有什么建议?
最好有外壳

网友:
成本千万别太高,还是500-吧

至于虚拟还是独立,其实可以折中一下,独立的只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比如波形、频率、电压等信息都分开显示,这样屏幕的成本也可以降低一些
真正完整的功能还是作为虚拟示波器实现,在电脑上显示完整的甚至是更高指标的测量

希望把意思说清楚了....

网友:
搞成和安卓对接嘛,直接用安卓手机做上位机,那就牛了

网友:
同意11楼的想法。不过第八点:

8、 电源,开关还是线性?为什么?
电源还是线性的吧,开关的噪声如果布板不好的话影响还是挺大的,LDO的LM1117就行

个人觉得还是用开关的电源芯片好,效率高,省电,可以用电池供电。

网友:
只对其中两条建议下吧
使用虚拟示波器,不赞同说虚拟示波器就是“虚的”这一说法。首先虚拟示波器可以在显示方面节约很大成本和难度,可以将大家精力放到示波器的精髓上。这个有过设计经验的网友会明白。另外,建议使用独立示波器为毛还要提上位机的建议:反对不经过考察乱提意见要求乱吐槽
上位机建议使用labvIEW,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而且功能强大,但是不知道坛子有没有高手 我只是了解过一小段时间

网友:
要做虚拟的,拿不出手的。不想想

怎么不做个虚拟的万用表拿测电流电压啊。魏坤怎么不做虚拟的。测个波把笔记本都上了,没电怎么办,现场所到处到有电么,笔记本破电池是最不耐用的。为测个波形把家底都压上去吗?提上位机是串口可输出波形并可存贮。

网友:
另外,建议使用独立示波器为毛还要提上位机的建议:反对不经过考察乱提意见要求乱吐槽

----------------------------------
非常不同意这点,独立示波器和上位机不冲突,上位机软件可以将示波器测量的数据和波形,状态存储,进行分析。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连普通的万用表都已经加上RS232口了,而且现在所有的成品示波器哪个没有上位机通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赐教~虚拟的万用表测试电流电源没什么必要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个佐证。虚拟示波器可以利用PC的存储能力配合上位机软件会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开发出漂亮实用多用途的上位机界面相对大大的节省精力 事半功倍。只是建议。实体的确实比虚拟的在某些应用环境下方便。但是虚拟仪器既然发展起来了,觉得“虚拟的就是拿不出手的”这种观点不对

网友:
搞成和安卓对接嘛,直接用安卓手机做上位机,那就牛了

-------------------------------------

哈哈,这个想法很好哈,如果能做成wifi传输的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将示波器接好之后,随便用笔记本或者手机什么的来操作了哈!很牛x,不过干扰和功耗还有传输速度等是不是会有很大问题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