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
图中电感L1起什么作用?它的外形和变压器一样,画法也和变压器一样,是不是它就是变压器呢?本人是菜鸟,请大侠们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查了下,L1的后面应该还要加个电容组成EMI滤波,通低频,阻高频。

网友:
L1是共模电感,如你所说EMI用的。
芯币可以负的?

网友:
不要也没什么事,就是 电源过认证的时候 必须要的  抑制高次谐波,防止污染电网!

网友:
应叫厄流圈吧,作用不让电流太大。也起楼主各位所说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厄流
叫共模电感,滤除共模噪声,对差模的正常电流影响不大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