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onchip-memory的问题

楼主:
初次接触 新手 搞不清楚这两个,我的理解是SDRAM是FPGA芯片外部的一个存储器,onchip-memory 是芯片里面 的一小片存储区域 SDRAM比较大 onchip-memory 比较小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onchip-memory一般最大多大呢

网友:
哪家公司的FPGA还带片上SDRAM啊,请告之!

网友:
sdram 和片上ram相同之处就是掉电消失     区别还是挺大的  sdram要不停地刷新是一种电容方式存储速率较快  一般160M左右   片上ram容量较小也可以用逻辑单元模拟出来  一般也就小于2M不需要驱动刷新操作  两个都用下就知道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