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USB口的实验做不了,那位大侠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
9B96光盘里面的USB的程序都没做过,今天下载了个usb_host_audioin的程序,然后用USB线把板子和电脑连起来,电脑端提示发现未知设备,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然后9B96屏幕上一直显示未连接,这个怎么解决,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B96光盘里面的USB的程序都没做过,今天下载了个usb_host_audioin的程序,然后用USB线把板子和电脑连起来,电脑端提示发现未知设备,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然后9B96屏幕上一直显示未连接,这个怎么解决,哪位高手帮帮忙 ...

我试过9B96用作声卡的程序,可以把电脑的声音输出到插在板子上的耳机里。

试试断电后重新插拔一下USB连接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