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ampleApp示例修改,读取计算机串口数据首字节为乱码。

楼主:
硬件没问题

我将程序从ZSTACK 2.2 换到ZSTACK 2.5

发现了这个问题,接收第一个字符,是乱码

在ZSTACK 2.2时正常

后面的字符正常

请前辈帮忙,谢谢

网友:
CC2530使用串口读取PC发来数据,第一字节乱码,第二字节是实际发送数据第一字节,最后一个字节收不到
好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SPI和SCI会有冲突,屏蔽SPI再试一试。另外MT不要和APP使用同一个串行口。

网友:
已解决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