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333

楼主:
最近在测一个电阻,用TI的OPA2333搭桥式电路,想把它的变化(10%-0.1%)转成电压,最后再送给MSP430的ADC12,。

可是用那个推荐电路的电阻值搭建出来后出来的值,跟理论值差了很大,而且噪声也很大。现在想求助各位,一个能测100K左右,变化范围0.1%-10%的电阻?再加个INA152??或者其他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电阻精度的问题,使用分离器件搭起来的差分放大器共模抑制比并不高,影响了测量精度。 您可以考虑使用INA333作为桥式电路输出的信号放大。 ti../product//ina333

网友:
shushu,
1) OPA2333的开环带宽只有350K,闭环后带宽会更小。同时,它的摆率只有0.16V/us,也非常小。如此小的带宽和摆率是否足以用作ADC的驱动运放?是否可提供MSP430内部集成的ADC跑在多块的采样速率下,其采样时间有多少?
2)通常我们在驱动运放与ADC之间都会加一个一阶的RC低通滤波用以滤除信号的噪声,你的电路中是否加入了这样一个滤波器?需注意这样的一个滤波器会恶化运放闭环带宽,造成速度下降,所以滤除噪声和ADC的建立之间会有一个折中。
3)可否提供你搭建电路的TINA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1.MSP430内部采样速度是200K;采样保持时间,我设置是8个主时钟(16M);
2.滤波我就也加了这个RC电路,但深度很浅,因为我要一秒钟最少要采 50帧*768点=38400的数;
3.测试这个电阻我原先用的就一分压法;后来用惠斯顿电阻桥测的。
能有更好的方法不?

网友:
2. 需要的采样速度是38.4K,实际采样速度你设的是200K,所以采样点数应该足够。RC滤波应该使ADC输入端(运放输出端)的总噪声小于1/2LSB,这个可以通过TINA仿真来实现。
1. 采样速度200K,就是说采样时间5us。如果把运放看成一个单极点系统,按12位ADC精度计算,大约需要9个时间常数。就是说运放闭环时间常数是(5/9)us,就是运放闭环带宽应该至少达到1.8M。但是现在OPA2333的开环带宽只有350K,闭环后不会更大,所以用OPA2333做ADC驱动运放是不合适的。你可以考虑一下OPA365,这个运放非常适合于做ADC的驱动运放。
3. 分压法应该也可以,只要保证后级接到运放的高阻输入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